楼主(2016-07-25):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接触器线圈电压380V,控制电源看上去应该是取自T2和T3,未启动前应该没电,可是他们就是能启动

网友A:
这个我也没看懂,只是局布,13N0端子线去那儿拉,我想跟着线走下去……。

网友B:
这样接也能启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根据实际电气画电原理图分析原因看看开关触点是否有粘连

网友D:
这个最好根据实际电路画出电路图再来分析控制方法,就凭这张图只能想想了。

网友E:
是的,把图画出来、或查清其接线,问题可能就清楚了。

网友F:
应该不是取T2,T3。

网友G:
是不是电源从T1 T2 T3 进的呢?

网友H:
辅助触点违背了上进下出的原则

网友I:
楼主图片拍的不清楚 加上你的描述很容易误导人的

网友J:
这图真的看不懂,能工作吗?

网友K:
仔细到到电路吧,应该不复杂。

网友L:
对楼主图的接法不清楚,但从某一根T取电来代替自保触点是可以的。

网友M:
把图画出来就容易懂了

网友N:
380V电有可能取自隔离变压器。电笔就测不出控制回路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图画出来就容易懂了
这几天太热了,没仔细检查,以后有时间再看看,一排都是这么接的

网友O:
这应该是一个顺序启动电路,要停电旁边那个接触器也同时停止,不过你没有全部拍出来。

网友P:
楼主还是再仔细看看
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玄机?

网友M:
回复 楼主:
到时由会学到一种新的接线方法

网友Q:
图片不全

网友R:
一张图看不出什么,这个玩意还能接出什么花来

网友S:
电路怎么能用看呢,用万用表点一下,哪里是接通的一目了然

网友T:
结合整体电路才能看明白

网友U:
我看了这图感觉控制电源取自T3是有的,T2没看出来。具体是此接触器线圈上面的A1接到13常开自锁点到14再到T3,另一路A2接到热过载继电器的常闭点再出去的,之后就看不到了。

网友V:
看图没法看出什么东西来,有时间顺线找一下呗。

网友W:
画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X:
直接利用主回路做自保回路不行吗??

网友Y(2016-12-09):
反向供电

网友Q:
自己画一下图就清楚了

网友Z:
仔细点看下常开触点13-14上面的线是从哪来的

网友AA:
不完整没法看

网友W:
只有一张图,看不懂!楼主画个接线图出来就可以看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