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因为手边没有笔记本,所以只能先问问大家的意见,一个小时内跑偏了40mm。会不会是机械齿轮比,皮带松紧度的原因啊,个人感觉不大,毕竟数值偏的太大了。。

网友A:
这是在调试新机器还是老机器出问题了

网友B:
新设备调试中的吗?

楼主:
是的,新设备。电工师傅刚把地线重新接了一边,跑遍没那么严重了。但还是有3个mm左右。电工师傅说以前也有这情况,冬天好一点,夏天比较多

网友C:
机械跑偏是比较无规律的,电子齿轮比设置不对是每次都一样的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像这种从0开始每次一点点增加的偏差,会不会是由脉冲偏差导致的

网友D:
现场干扰导致丢脉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