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德力西380V空开,以前一直UW项接电焊机。今天改接电机缺相。万用表测量UV 380V, UW 0V ,VW 380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u相缺项了

网友B:
进线电压是否正常;UW为0V,像是同一相电源,是不是通过负载回过来的。
所测量电压,是接了负载还是没接负载时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缺相不是这种现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进线电压正常,各向间电压都是380.出线电压是撤掉负载后合闸直接测量的

网友C:
应该是缺相。

网友D: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这样,你肯定带负载测量了,这样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带负载,我把负载电线都卸了才测量的

网友A:
进电正常出线电压只有uw不正常楼主还是检查一下漏报吧

网友E:
按你说的情况没错的话有可能是U/W接的电源是同相,确定开关没坏就查电源线

网友B:
看与漏电保护部分取电源方式 是否有关。
或者,断开电源后,测量开关的触点;亦可断电后,断开该开关,测量下端头各极间的电阻。

网友F:
相电压都测过没有呢?

网友G:
U相或者W相缺相,一般的数字万用表量出来是这样的,如果指针万用表就量的不一样了。是220.

网友H:
重点检查U相吧!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现在可以肯定漏保是坏了。由于带了其它地方的电没法关总闸测量电阻。我下午在输出不接线的情况下用数字万用表仔细量了一下,断开时输入端电压正常,输出端各相间无电压,各相输入输出有40V左右电压,应该是感应电。合闸后输入侧各相间电压正常,输出侧UV 360V,UW 0V, VW 380V。各相输入输出间电压V、U 0V, W相显示有380V电压。
分析原因是觉得是W相空开断路同时输出端U、W相又短路了。真不知道这毛病是怎么出来的,打算其它设备能停的时候把这个漏保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W相确实缺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出问题的应该是W相

网友I:
换个开关就确定了。

网友J:
带载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合闸开关w相进、出端子有工作电压,表明此开关w相触点开路(即缺相),无电压正常。断开开关反之。

网友K:
看你的说法好像不是缺相。

网友L:
安全起见,直接更换新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