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开关电源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16-07-25):
汇川PLC电源损坏,PLC型号H2u-3624MR,电源芯片型号炸列看不到了,那位同行知道?

网友A:
找找掉下来那块渣渣,那上面应该有字

楼主:
渣渣找不到了

网友B:
记不清楚,2755稳压的吧,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TOP246Y 看看周围电路 与TOP246Y是否相同来确定

网友C:
图片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周围电路跟这电路图很像,TOP247YN和TOP246Y能互换吗?

网友D:
直接用top247yn代换,247功率要大点,一般20点的plc用top243功率就足够了,后面yn是环保不含铅,y是含铅的,功能一模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E(2018-07-11):
请问下这个没有输出,是不是输出保险烧了,还是输出模块都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