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充电式LED灯

楼主(2016-07-25):
买了几个充电式LED灯,用下来感觉还不错,一是亮度够,二是可用时间长,灯带有一个充电器。其内部是这样的。
灯头上有一个充电插口,一个按钮开关,可能是民用,所以采取用胶烛来固定,时间长有可能松动,这是不足之处。
灯由锂电池直接供电,用42只LED并联组成,并串有7只并联的3R3贴片电阻,LED的背板是块铝片,一是固定,二是散热。
锂电池是这个型号的。

有两个搞不明白的地方:一是厂家介绍充电6小时可用8小时,充电器为4.2V 600mA,通常的充电习惯是充电时间比用电时间要长。二是厂家标称20W,但测量LED的端电压为3.6V, 工作电流为313mA。功率并不大但亮度还满意。

网友A:
楼主可以称满电晚上去捉知了猴了

网友B:
充满电去水库钓鱼照明就方便了。

网友C:
充电式LED灯,用在哪地方?家里要用这个不如用LED手电筒啊?照明的话,家里也有照明用灯呀?露营?

网友D:
1个LED是0,5瓦

网友E:
经常停电的可以用得上

网友F:
充电式,方便;20W,可能是指发光方面吧。
耗电方面,还有其他损耗。

网友G:
充电电压肯定要大于电池电压,不然怎么能冲进去电,电池就好比一个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H:
摆夜市地摊。很适合。

网友I:
这个可以用于消防应急系统了!
改行做消防照明吧!

网友J:
呵呵;20W,那只是厂家的噱头,相当于20W的节能灯都可能达不到;

网友K:
发热怎么样,里面还锂电池

网友L:
这个灯的效果看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M:
这个真不错啊!

网友N:
LED是大趋势啊

网友O:
钓鱼,露营都用得上。

网友P:
肯定要夸大一些功能了

网友Q:
就好像那个一晚一度电一样,在特定环境下可以的!

网友R:
楼主你这个也是象普通灯泡一样装有灯头上的吗?那这样子充电意义何在?应急照明?节能?

网友S:
回复 网友A:
亮度那就显得太低了,看不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这个也是象普通灯泡一样装有灯头上的吗?那这样子充电意义何在?应急照明?节能?
不能装在灯头上,灯头有两个小孔,孔上有个吊环(照像时没有装上去),就是供吊挂使用的。

网友T:
这样的灯给夜间工作的人提供了方便

网友U:
现在LED灯用的多。

网友V:
最近这个比较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