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

楼主(2016-07-25):
我想买一根三菱plc到操作瓶的通讯线这么报型号

网友A:
你是三菱什么型号PLC?操作屏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你就报这两个型号连接的通信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去官网查一下什么型号plc,什么型号触摸屏匹配

网友C:
PLC与触摸屏型号不同、端口连接不一样

网友D:
一般是买屏的时候告知PLC的品牌/型号,让供应商一起配给你;
如果现在屏及PLC都有了,二个的品牌/型号都讲清也可以另买到;

网友E:
查看两者的手册,看看管脚定义,自己做一棵线。

网友F:
提供一下PLC与屏的具体型号

网友G:
请楼主提供PLC和屏的型号!

楼主:
Fx2n,触摸屏是台湾的一个型号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对头!

网友I:
我想用欧姆龙NS的触摸屏PORT通信口与三菱FX0N的圆形八针编程口通信,请问各位老师,谁能踢于一份接线图,不甚感激!我的邮箱:47622218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