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问题1.分布式I/O模块是接收传感器传来的数据的吗?也可以将控cpu下发的指令经过分布式I/O模块传递给执行机构吗?
问题2.什么是远程I/O模块?远程I/O模块和分布式I/O模块有什么区别?
问题3.数据采集器和传感器的区别?数据采集器和数据采集模块是同一样东西吗?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有发这两个帖子的功夫,到百度上就找到了。

网友B:
问题确实不太好回答

网友C:
要知道读和写,是两个不同的动作,输入和输出也一样是不同的,输入是cpu读取外部信号,输出是cpu下发指令信号!只要不是cpu本身的io点,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远程io,最后一个问题不怎么理解你的意思,期待高人回复

网友D:
你问的问题太广泛,还是自己找资料看,针对问题的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查过了,找不到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自学,书上有提到这些硬件,有些功能很相似,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