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你真的会接线吗?

楼主(2016-07-25):
转自电工手册

多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
以7股铜芯线为例说明多股铜芯导线的直线连接方法
1)先将剥去绝缘层的芯线头散开并拉直,再把靠近绝缘层1/3线段的芯线绞紧,
然后把余下的2/3芯线头按图示分散成伞 ,并将每根芯线拉直。

2)把两伞骨状线端隔根对叉,必须相对插到底。

3)捏平叉入后的两侧所有芯线,并应理直每股芯线和使每股芯线的间隔均匀;
同时用钢丝钳钳紧叉口处消除空隙。

4)先在一端把邻近两股芯线在距叉口中线约3根单股芯线直径宽度处折起,并形成90°

5)接着把这两股芯线按顺时针方向紧缠2圈后,再折回90°并平卧在折起前的轴线位置上。

6)接着把处于紧挨平卧前邻近的2根芯线折成90°,并按步骤⑤方法加工。

7)把余下的3根芯线按步骤⑤方法缠绕至第2圈时,把前4根芯线在根部分别切断,并钳平;
接着把3根芯线缠足3圈,然后剪去余端,钳平切口不留毛刺。

8)另一侧按步骤④~⑦方法进行加工。

多股铜芯导线的T字形连接
以7股铜芯线为例说明多股铜芯导线的T字形连接方法

①将分支芯线散开并拉直,再把紧靠绝缘层1/8线段的芯线绞紧,把剩余7/8的芯线分成两组,一组4根,另一组3根,排齐。用旋凿把干线的芯线撬开分为两组,再把支线中4根芯线的一组插入干线芯线中间,而把3根芯线的一组放在干线芯线的前面。

②把3根线芯的一组在干线右边按顺时针方向紧紧缠绕3~4圈,并钳平线端;把4根芯线的一组在干线的左边按逆时针方向缠绕4~5圈。

③钳平线端。

不等径铜导线的对接
把细导线线头在粗导线线头上紧密缠绕5~6圈,弯折粗线头端部,使它压在缠绕层上,再把细线头缠绕3~4圈,剪去余端,钳平切口。

网友A:
这个看到过几次了

网友B:
难道不是这样的?

网友C:
两年前接线接到手软,真心累啊。

网友D:
对接的用直接管液压钳压

网友E:
都是电工的基础,但是现在的电工教学很少注重这些基础,都是短平快式教育。就像现在的汽车驾驶教学一样。

网友F:
一天多搞几个这种大线头子下来,手是真的遭不住。

网友G:
电工基础,
不过我很少完全这样按这个接。

网友H:
现在基本不用这些手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