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请教一下for循环一般实际应用是怎么用的呢,其中加其他程序的话是怎么运行的,比如加一个字递增指令如图,我监测vw100会出现负三万多到正三万多,实在是弄不明白...

楼主:
还是说,实际使用的时候for和next中间根本不加程序,我这么做毫无意义呢,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说,实际使用的时候for和next中间根本不加程序,我这么做毫无意义呢,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多谢!

如果你的监控速度能够大于扫描速度,你将可以获得准确的数值,之所以没有获得准确的数值,是因为FOR指令在一个扫描周期执行完所有循环,下一个扫描周期再来一遍。

假设你的程序已经走了20个扫描周期,那么FOR就经过了100*20,也就是2000次执行循环内指令了。

网友B:
监控看到不是当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