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该开关220伏电压正常,输出也正常,就是用手去摸开关是数字闪烁去按按键不能调时间?用其他东西去按就可以用,我怀疑是不是电源有干扰造成的?请教各位什么原因?

网友A:
分析很对

网友B:
也可能是静电,接地怎么样?

楼主:
我用屏蔽线当电源线屏蔽接地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静电,接地怎么样?
我用屏蔽线当电源线屏蔽接地也不行!

工控新闻

网友C:
我有个时控开关,变频器一启动就按键不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时控开关,变频器一启动就按键不能操作
差不多,现场也有好几个变频器,怎么处理呢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我是给电动车充电,无所谓

网友D:
看起来像是与人体感应有关。

网友E:
难道是谐波干扰?

网友F:
按键没问题吗?

网友G:
估计天气太热。

网友H:
是否电池没电了

网友B:
电源加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