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6-07-25):
老师们帮忙看一下,三菱D700里面,电路板上标注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小弟刚学,弄不明白

网友A:
这要行业技术英语,缩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网友B:
不会查手册么?

网友C:
未注意过这方面的说明书,如果有端子说明等,或许可以参照。

网友D:
论坛里面有变频器高手 咨询下

网友E:
U、V、W是驱动信号。IU、IV、IW是电流检测信号。BR是制动,FIN转速检测,其它的不会猜了。

网友F:
这个没有说明书……!就是“天书”了,全部都是缩写,上哪去猜啊!我单位的DCS就是,我倒是很想学,可是就是英语不行啊,又都是缩写,根本整不了,所以今天还是个小小的“苦逼”仪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