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今天无意中看到有的机床这么接【控制变压器是定做的】

网友A:
不好,27V交流经过桥整+滤波电容器,输出高达30V以上的直流电,即使已经驱动了负载,还是很难降低下来的。

网友B:
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和变压器的次级电压相同,再加个三端稳压器7824就可以输出dc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和变压器的次级电压相同,再加个三端稳压器7824就可以输出dc24v
这样电压稳定

网友D:
如果要整流得到DC24的电源,交流侧18V就可以了,18*1.414=25.4

网友E:
设交流电压的有郊值为U,全波整流后;
一、当未加滤波电容时直流电压为:0.9U;
二、当有滤波电容,但未接入负载(空载)时直流电压为:1.414U
三、当有滤波电容,且接入了正常的负载后直流电压为:1.2U

网友F:
交流要比直流低一些,就像220V交流变300V直流一样,应该是18V左右交流变24V直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和变压器的次级电压相同,再加个三端稳压器7824就可以输出dc24v
7824电流太小。

网友G:
我这边有几台数控机床的变压器输出28V电压,没有添加滤波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有几台数控机床的变压器输出28V电压,没有添加滤波电容。

没有电容28V差不多 28*0.9=25.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交流电压的有郊值为U,全波整流后;
一、当未加滤波电容时直流电压为:0.9U;
二、当有滤波电容,但未接入负载(空载)时直流电压为:1.414U
三、当有滤波电容,且接入了正常的负载后直流电压为:1.2U
我是第一种 未加滤波电容 那是不是就选27V的变压器?

网友H:
可能需看负载情况,与有无滤波电容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需看负载情况,与有无滤波电容有关。
全是感性负载 电磁阀和抱闸电机线圈

网友I:
全桥整流后是0.9倍,可以用27V交流。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种 未加滤波电容 那是不是就选27V的变压器?

对的。

因为没有滤波电容,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为输入交流电压的0.9倍。

27X0.9=24.3(V)

在不需要稳定的直流电压时通常不加滤波电容。

网友K:
六楼的说的很全面,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L:
电磁刹车有时候是半波整流,据说是降低工作电流

网友M:
楼主好像都没说是单相整流还是三相整流,如果是单相整流,选27V次级的变压器是正确的。

网友N:
你要直流干嘛不用直流的成品电源,保护都很完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很多时候有的问题 其实是钱的问题

网友O:
加个稳压装置吧

网友P:
可以这么接的!理论要结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