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5):
各位大侠:
 突然间有点小疑问:
在profibus DP这个网络中,一个DP从站突然断电,然后隔几分钟再上电,300 CPU 有时再也不能找到这个从站了,总显示通讯故障。
重启CPU或设备之后,各个分站通讯正常。

为何DP分站再次上电之后,主站不能立即通讯上?还非得重新扫描一下各个站点?

请大侠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遇到过相似的,不明原因

网友B:
这要看断电的从站,是否正在传输数据,如果是,应该就是数据中断,应该就是主机一直在等待通讯的死循环状态,无法自动重新扫描并连接,只有断电重启。
估计针对性的编制通讯中断的处理程序,会解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即使从站没有传数据,电源断了,也一样恢复不了

网友C:
这个要看情况吧,我记得我们的产品,断电再通电,PLC也可以识别的,无影响。这个可能和子站有关系。或者你没加OB82 OB86这些。不知道会不会和这些有关系。最简单方式就是换一个厂家的子站,看是子站问题还是主站?

网友D:
单独从站断电 是中间站吗?

网友E:
赞成2楼说的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加个相应的处理程序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问的就是如何处理。。。

楼主:
的确有OB82和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