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检测记录有能看懂的吗?

楼主(2016-07-26):
电站装设的太阳能电池板拿到第三方检测 ,检测结果如下 :
太专业 ,有能看懂的吗?

楼主:
Eff(Cell)和Eff(Mod)参数应是电池的转换效率 ,但具体都是什么效率就闹不 清了

网友A:
看关键参数就得了吧,比如,曲线中可以看出,30V的时候,效率是最大的。

网友B:
我更看不懂,可能需了解评价标准和参数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Eff(Cell)和Eff(Mod)参数应是电池的转换效率 ,但具体都是什么效率就闹不 清了
听这边安装太阳能的公司提到过光能转换成电能的转换率。

网友D: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E:
测试结果,25摄氏度
序列号:256W组件*1
时间
温度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峰值功率
峰值电压
峰值电流
填充因子
串联电阻
并联电阻
电池效率
组件效率

网友F:
楼上专业
再说楼主不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结果,25摄氏度
序列号:256W组件*1
时间
温度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峰值功率
峰值电压
峰值电流
填充因子
串联电阻
并联电阻
电池效率
组件效率
谢谢你给了这么专业解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专业
再说楼主不和第三方检测机构确认?
是这样 ,这个不是我带去检测的,这个结果是跟上边经理要来的,也想多了解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结果,25摄氏度
序列号:256W组件*1
时间
温度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峰值功率
峰值电压
峰值电流
填充因子
串联电阻
并联电阻
电池效率
组件效率
图中的300W是个什么值 呢?

网友G:
六楼的准是干这方面的吧。

网友H:
六楼说的精彩!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结果,25摄氏度
序列号:256W组件*1
时间
温度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峰值功率
峰值电压
峰值电流
填充因子
串联电阻
并联电阻
电池效率
组件效率
图中的300W是个什么值 呢?
300W应该是电池板组件的设计最大的额定功率。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个300W我也是不知道是什么。这个组件设计功率为265W,即实测峰值功率263W。
我也是在上家公司负责一个小型的太阳能车棚工程,为电瓶车充电的项目,才对组件有所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300W我也是不知道是什么。这个组件设计功率为265W,即实测峰值功率263W。
我也是在上家公司负责一个小型的太阳能车棚工程,为电瓶车充电的项目,才对组件有所了解

太阳能车棚项目 ,想想现在的电动车越来越多,一定是挺好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