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6):
三菱PLC有没有MODBUS库函数类似西门子那样的?无用自己编程?比较方便点?

网友A:
   三菱就是没有库函数,所以很不方便,对于三菱PLC挂接MODBUS设备的困扰,想必很多工程师都会有,三菱不像西门子PLC有库函数,稳定性高,官方可靠。而三菱PLC想要连接MODBUS从站,就需要自己手把手编程MODBUS主站程序,自己写CRC校验,大大增加了三菱PLC的负担。占用内部扫描时间,通讯周期,大大削弱三菱PLC对应其他设备的控制能力和处理能力。比如扫描周期加长了,对应IO反应就增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有没有MODBUS库函数类似西门子那样的?无用自己编程?比较方便点?
这个要看是三菱具体什么系列、什么型号!
FX1S FX1N FX2N都只能用RS指令按照MODBUS协议报文格式自己来写程序,同时CRC也需要自己编写子程序!
而FX3S FX3G FX3U等通过添加FX3U-485ADP-MB特殊模块(还需要适配器)即可使用ADPRW指令很方便的实现MODBUS协议
Q系列的则有对应的通信模块,如QJ71M91、QJ71C24N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就是没有库函数,所以很不方便,对于三菱PLC挂接MODBUS设备的困扰,想必很多工程师都会有,三菱不像西门子PLC有库函数,稳定性高,官方可靠。而三菱PLC想要连接MODBUS从站,就需要自己手把手编程MODBUS主站程序,自己写CRC校验,大大增加了三菱PLC的负担。占用内部扫描时间,通讯周期,大大削弱三菱PLC对应其他设备的控制能力和处理能力。比如扫描周期加长了,对应IO反应就增加了。迅诺科技有一个转换设备无需三菱PLC编程MODBUS主站程序,只需要把三菱PLC自由口设置下通讯参数即可。

一口水喷在显示器上,三菱欧洲官网提供了Modbus功能块,可以在GX works中调用,也可以在早期GX IEC Developer中使用。

网友A:
PLC 3系列 可以使用485ADP-MB 特殊适配器  同样要占用主程序扫描周期,

网友D:
三菱的通讯这一块的确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通讯这一块的确不是很好
不是不好,这么大的公司做一个MODBUS肯定可以,人家自有人家的考虑!
台达 台安 信捷都可以在主机集成MODBUS,以三菱的技术肯定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通讯这一块的确不是很好
不是不好,这么大的公司做一个MODBUS肯定可以,人家自有人家的考虑!
台达 台安 信捷都可以在主机集成MODBUS,以三菱的技术肯定也可以!
那依你看 人家顾虑啥呢?

网友E:
三菱通讯都用专用指令、FX1/N2N用RS指令自由通讯协议就可以;3G/3U用RS指令或RS2指令自由通讯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通讯这一块的确不是很好
不是不好,这么大的公司做一个MODBUS肯定可以,人家自有人家的考虑!
台达 台安 信捷都可以在主机集成MODBUS,以三菱的技术肯定也可以!
那依你看 人家顾虑啥呢?

集成多了卖不了高价不是变相降低利润么,人家顾虑的是利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通讯这一块的确不是很好
不是不好,这么大的公司做一个MODBUS肯定可以,人家自有人家的考虑!
台达 台安 信捷都可以在主机集成MODBUS,以三菱的技术肯定也可以!
那依你看 人家顾虑啥呢?
主推自己的协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通讯这一块的确不是很好
不是不好,这么大的公司做一个MODBUS肯定可以,人家自有人家的考虑!
台达 台安 信捷都可以在主机集成MODBUS,以三菱的技术肯定也可以!
那依你看 人家顾虑啥呢?
主推自己的协议!
个人感觉还是日本对华很多东西有些保守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通讯这一块的确不是很好
不是不好,这么大的公司做一个MODBUS肯定可以,人家自有人家的考虑!
台达 台安 信捷都可以在主机集成MODBUS,以三菱的技术肯定也可以!
那依你看 人家顾虑啥呢?
主推自己的协议!
个人感觉还是日本对华很多东西有些保守的原因造成的
一个协议,不至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通讯这一块的确不是很好
不是不好,这么大的公司做一个MODBUS肯定可以,人家自有人家的考虑!
台达 台安 信捷都可以在主机集成MODBUS,以三菱的技术肯定也可以!
那依你看 人家顾虑啥呢?
主推自己的协议!
个人感觉还是日本对华很多东西有些保守的原因造成的
一个协议,不至于!
个人感觉而已

网友F:
工业部品|BA------>>http://e.ba-sys.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