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6):
我只知道750w的变压器是可以放在电控柜的,2000W的会不会干扰到伺服,plc等的通讯?有没有人有过这个实例啊。

网友A:
我这1200VA的放过没问题电器柜比你的尺寸还小

网友B:
我这边5000VA都是直接放在电柜里面,给伺服驱动供电,电柜还没你这电柜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0.0这就尴尬了。。现在伺服位置控制 有偏差。。难道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C:
隔离变压器30KVA装在配电柜底部使用没问题,内有PLC伺服,变频器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0.0这就尴尬了。。现在伺服位置控制 有偏差。。难道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监控接收的脉冲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

网友D:
你电柜大小都没说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网友E:
没问题,只要能放得下就可以!

网友F:
控制电源端装滤波器没?现场环境比价复杂,需要针对性的查看现场的环境的,比如附近有变频器。怀疑就要行动,直接把变压器拆卸出来转移到外面在连线通电测试。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他不是说了1.5*1.5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装了滤波器了。。。主要现在处境很尬尴,我是新来的,现在处理问题都是老板亲自上手,也没让我参与,所以我也就看看yy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