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6):
各位大神好,小弟是一名学生,新学的plcs7200,在用顺序图编写程序时,一旦顺序图很长时就会出现错误,如果删掉后面的一部分就运行正常了,每一块SCR我都是用100ms计数器来连接的,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上个程序图看看

网友B:
楼主能来个梯形图不 视力不好看不清手画的啊!

楼主:
这是我写的部分顺序图,在一开始s0.1和s0.2就有问题了,在s0.1时q0.0就亮了,如果删掉后面一部分程序,又能正常运行

网友C:
上梯形图吧 这个看着太累

网友D:
q0.0亮说明该段落程序执行了。也就是说从s0.0直接跳到q0.0段。每一段设置的转移条件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