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D0问题

楼主(2016-07-26):
三菱FX系列组成N:N网络,由于字衔接D0-D7不够用,想使用D0的16位D0.0-D0.F,使用触摸屏赋值,再赋值从站,如何编程使用,有没有示例,求指教

网友A:
D0.0~D0.F可以这么用?楼主你确认?!而且是三菱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这不在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0.0~D0.F可以这么用?楼主你确认?!而且是三菱PLC?!

FX3U或以上机型支持数据区的位访问。

网友C:
3U以上就可以这么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站FX3GA的支持吗

网友D:
FX1S/FX1N/FX2N这些是不支持寄存器对应的位操作的;
FX3U开始才可以用;

网友E:
如果通信时间要求不高,可以自已用几个定时器做分时传送,这样就可以扩大通信的倍数。

网友F:
Q的好像可以对寄存器的位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Q的好像可以对寄存器的位操作
Q可以对字元件进行位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0.0~D0.F可以这么用?楼主你确认?!而且是三菱PLC?!

FX3U或以上机型支持数据区的位访问。
是吗?看来我落伍了!也OUT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Q的好像可以对寄存器的位操作
Q可以对字元件进行位操作。
嗯  以前用过

网友G:
MOV D0 K4M100/MOV K4M100 D0位组合就可以

网友H:
三菱的FX好像不能这么用,Q的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0.0~D0.F可以这么用?楼主你确认?!而且是三菱PLC?!

FX3U或以上机型支持数据区的位访问。
是吗?看来我落伍了!也OUT了!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