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6-07-26):
机器原来的配置是三菱伺服MR-J2S70A  +   HC-KFS73-K ;驱动器是700W的,电机是超低惯性电机;配置了N套都没有问题,但由于不同的现场不同的负载(我们主要是拖动泵,管路阻力,泵运行不同粘稠度的液体颗粒),所以这套系统配置偏小了点,,我们的运用场合是电机运行周期假设是1S,0.5内从0加速运转升到额定转速,然后降速,然后0.5内停止

1. 电机从700W升级到2KW,功率,扭矩 足够了,但是不明白的是对应的电机还是选择超低惯性吗? 一般伺服电机都有超低惯性,低惯性,中惯性等;  伺服电机惯性的大小有何影响?

网友A:
伺服电机惯量的选型与所带负载有关,这个要看之前700W的不适合的现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