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6):
信号能覆盖10公里,不需要固定IP,不需要DTU,设备情况用,直接用WIFI传输,组成局域网,是否有这样得天线?

网友A:
覆盖10公里的WIFI?

网友B:
公共WIFI?就像移动,联通的那样?可以咨询移动联通

网友C:
10Km的信号覆盖
这个不是一般天线可以搞定的!

网友D:
30米铁塔4G覆盖好的情况下在5-6公里,你这10公里是理论值吧,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用

网友E(2017-03-17):
433MHz的定向天线,空旷环境下理论可以传输15公里,但是你需要WiFi的话,速率上当然是达不到的。

网友F:
覆盖10公里还是点对点10公里?点对点只要两边可视还是容易实现的,覆盖就麻烦多了!
如果是低速信号可以使用VHF低速数传实现。

网友G(2017-07-18):
水塔液位报警及远程控制水泵启停,怎么实现用什么设备?5-6公里远,谢谢

网友H:
开阔地可以考虑无线网钱,还是另一个帖子说的,做好就地的自动控制,设备控制还是以可靠性为主。

网友I:
大功率无线发射电台,架设40米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