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报OPE01故障

楼主(2016-07-26):
安川37KW变频器上电报OPE01故障,进入参数
O2-04显示A2,改成37确认,故障依旧 ,目前没思路,那位师傅精通安川的望请赐教!

网友A:
没接触过 能介绍报警的含义吗?现场还是比较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一下午上电8次,唯独一次显示正常的还是当着用户的面,用户走了再偷偷的上电即报OPE01,真是无语!

网友A:
没有连接负载?

网友B:
接控制线的板子上,有一个存储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能具体点吗?是换主板还是I/O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恭喜了

楼主:
买到主板,I/O板,两天后见分晓。

网友C:
o2-04设置错了,不是直接输入37。应该输入:C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要看出厂日期,我最近一台4KW的换了接线板子要改97,我有同型号是97 ,你也许就要找同型号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不是直接输入37,而是要输入代码,由于故障特殊,买了一条主板外加一条I/O板,装机报CPF06,意为存储器故障!最后还是在设备上拆了台30KW的下来,比对出O2-04的参数,37KW是A2,30KW是A1,37KW的主板+I/O板装到30KW变频器显示正常,由此得出37KW变频器报OPE01是电源板故障,在烧录37KW I/O板的存储器芯片S24CS16时软件检测出是93系列芯片,再拿报CPF06的存储芯片还是报93,问过卖板的人,说是此芯片带密码,无法读。北京有家早就说过报OPE01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0欧电阻坏,高手在民间这话一点都不假!

网友E(2017-06-06):
短接线掉落也会造成这个故障吗?

网友F(2019-07-05):
请问下110KW的o2-04的代码是多少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安川37KW变频器上电报OPE01故障,进入参数
O2-04显示A2,改成37确认,故障依旧 ,目前没思路,那位师傅精通安川的望请赐教!

请问下o2-04对应的110kw的代码是多少啊

网友G(2022-09-27):
有后续吗,我也碰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