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6):
1台台达变频器B45KW,有时用的过程中有频率无电压输出。不跳符号。

网友A:
第一眼看了个845KW的,我去

楼主:
是B系列45 kw

网友B:
送去检测吧;

楼主:
指点一下,问问题

网友C:
可能驱动板有问题,我可以帮你修修。

楼主:
我把驱动板测试,驱动电压正常变化

网友D:
没有运转方向信号有频率信号,不就是如此呀

网友E:
没接触过这类产品

楼主:
运行信号有,不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一眼看了个845KW的,我去
版主大人,今年贵更了

网友G:
回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H:
运行了,才输出

网友I:
没有运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