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顺序图中的SCR

楼主(2016-07-26):
请问图为什么不能在s0.2和s0.3的SCR的区域内分别加Q0.2

网友A:
需要加个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您说清楚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S0.2和S0.3分别对应一个中继线圈,比如分别对应M0.2和M0.3线圈,最后把M0.2和M0.3线圈的常开触点并联输出Q0.2

网友B:
楼主你要表达什么?书里面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问为什么不能在s0.2和s0.3的SCR的区域内分别加Q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