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6):
我们公司是做冲压自动化设备的,最近做的一台开卷落料线出线送料不准(此客户用剪刀模落料,无定位孔),当送料长度达到1米以上时,误差会达到2个毫米。现在想做测长轮补偿功能,
在出料口装测长轮,连接安装编码器,PLC高速计数器接收脉冲。
另将伺服驱动器当前位置以差分方式输入到PLC高速计数上,通过两个脉冲在实际运行中进行实时比较,在一行程中伺服当前位置与编码器的测量的值相减,相减的结果发送到送料的设定值里相加,最终的补偿在伺服运行时完成补偿动作。
目前遇到问题在补偿功能时,给了补充数据没有补偿。PLC用三菱L系列(L06CPU),关于目标值更改的定位指令只有一条,即
IPTPCH1P

网友A:
送料长度过大发生误差是由于夹送辊的的问题吧,看看呗,电子误差不会有这么多的

楼主:
嗯,你说的没错。送料滚是电镀的,客户那边的材料是渡锌板,送快了或者是送长了,会有些打滑。如果换滚轮会有些不大好(只能换成包胶的或是喷砂的),工程量太大。目前想还是通过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B:
直接用测长轮的编码器不就好了吗

网友C:
没接触过 了解

网友D:
对,为什么不直接用测长轮的编码器?

网友E:
测滚轮也没什么用的   你还不是一样打滑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表达清除。测长轮是安装在出料口的,不是送料辊那里。使用测长轮的编码器和伺服本身的编码器数值做比较,目前能发现差值,且与实际误差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都补偿不进去,那条指令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