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6):
西门子PLC里m27.1这个触点在交叉参数里只有一个点位、在触摸屏上也没有这个点,请问各专业人士它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西门子PLC原程序中是可以通断的里m27.1这个触点在交叉参数里只有一个点位、在触摸屏上也没有这个点,不知道采用什么方式控制的、如何控制它动作通断是用什么方式实现运转的?请问各专业人士它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有没有批量置位和复位指令控制呢,也有可能通过写字节、字等方式改变这个位的状态

网友B:
有可能是别人调试的时候用了一个临时点没删,或者就是用MB、MW等方式赋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西门子PLC原程序中是可以通断的里m27.1这个触点在交叉参数里只有一个点位、在触摸屏上也没有这个点,不知道采用什么方式控制的、如何控制它动作通断是用什么方式实现运转的?请问各专业人士它是怎么控制的
程序截图看看

网友D:
这么描述不太容易懂

网友E:
上个程序图大家给你看看

楼主:
上图、在家里没拍在线图、谢谢大家帮忙、图片好像发不出

网友F:
话说,间接寻址一般都用DB块,
没见过用M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