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6):
公司宿舍每间都装有空调,但到晚上用电高峰有些空调无法开启,测量宿舍电压电流均正常?问下各位大神有什么看法.
压缩机是不是属于感性用电?应为宿舍进线直接从变压器出来没电抗器。望大神解下疑!谢谢

谢谢大家,现在问题解决了。有几层宿舍的进线零地线接反了,将地线当零线使用,昨天更换回来就可以了!因为变压器容量是足够的,线也够大(变压器1600KVA,总线4*240+120mm2,进每层的是3*70+2*35mm2  ,每层带13间,就是每相带4-5间,进户的线是2*10mm2的)现在问题没想明白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应为宿舍用电都7年了,以前从来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漏电的点?还是地线零点漂移?(零点漂移我不是很懂)

网友A:
电压降较大导致空调启动电压不足罢了

网友B:
宿舍电压电流正常?
是多大呢?

网友C:
电压正常我明白,一般就是220V,可你说电流正常?!是多少呢?算“正常”!再有,压缩机肯定是感性负载啦!

网友D:
空调算感性负载,一台空调好几个电机呢!
空调不能起动那一瞬间电压多少啊?
测量宿舍电压电流均正常?数值多少?测量位置?

网友E:
关掉几台试试

网友F:
排除空调本身原因后,不能启动就与电源电压有关了

网友G:
空调启动时测电压

网友H:
估计电压问题,这个跟乡下一样的,乡下的用电高峰期,空调开不出很正常的。电压低啊。

网友I:
1、检查该供电线路上的所有空调数量,并核算总功率,必须连带其他电器进行核算,比如电磁炉,热水器。
2、检查变压器的供电容量,检查供电线路的导线大小。
3、使用万用表在空调无法启动的时候,进行在线监测空调的遥控器按下开机键的那一刻的电源电压的数值,如果是正常220V±10%的话,请检查空调器本身,是否有故障无法开机,联系空调售后上门维修。

网友J:
夏天使用空调多,用电负荷大,线路电流大,压降就大,有的压缩机启动时可能就启动不起来

楼主:
我测的是宿舍配电柜的电压 相电压为387V左右,线电压为226V左右,三相电流差不多均在为220A左右,配电电缆为240mm2 ,变压器1600KVA的,还带了其他负载!大概120间宿舍,除了空调、风扇、电脑基本没有其它的用电!今天晚上在测下宿舍里面的电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K:
把启动不了的那个空调在用电低峰的时候启动看看,能启动就说明是好的,下次你可以先启动那个启动不了的空调,再启动其他空调。

网友L:
你是怎样监控电流也是正常的?

网友M:
把冷风的最低温度调低点试试有可能启动起来

网友N:
你应该在开机开不了的时候测量该插座电压如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是宿舍配电柜的电压 相电压为387V左右,线电压为226V左右,三相电流差不多均在为220A左右,配电电缆为240mm2 ,变压器1600KVA的,还带了其他负载!大概120间宿舍,除了空调、风扇、电脑基本没有其它的用电!今天晚上在测下宿舍里面的电压看是不是正常的。
在宿舍的配电总柜测量的?不准的。
因为每个单间宿舍有装备有开关盒,需要检查终端的开关盒和用电器的电源插座上的电源电压。有个案例:公司宿舍,电压不稳,台式机电脑频繁黑屏死机,笔记本电脑则没有问题。检查后发现宿舍进门的暗装开关盒内的总火线接线端口烧黑,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O:
开机后测电压  看看是不低了

网友P:
曾经看过一台冰箱不启动故障,原因是插座接线端没上紧,打开冰箱门灯是亮的。

网友Q:
不启动时,测量插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R:
你说的电压正常是指空调没开,或空调正常运行时的电压,如果有条件,可用指针表测量空调启动时那一时刻的电压!

网友S:
应该是电压不够。

网友T:
回复 网友R:
可能空调主控板有虚焊

网友U:
原来供电不足的年代,稍微天黑一点就得打开日光灯,否则就会一直闪而打不开。应该和你这一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