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交流接触器还可以这样(20160728)

楼主(2016-07-26):
接到两个交流接触器线圈的电压是都是220V的,但用的是线圈电压380V的,居然还正常的用了一段时间!两个交流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现在有一个吸合无力但人工推一下就可以吸合,有一个正常吸合,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电磁铁刚好吸合了,你手推的那一下也算是助力,呵呵

网友B:
本身的供电规格不对就是一个错误,而去钻研错误造成的现象并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C:
好像少一根火线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了好几次,有时能吸住有时不行,开始还以为是哪里接触不好,后来知道了,现在碰到这种情况首先就看电压对不对。这其实也好理解220V也是能产生磁力的,只要产生的磁力大于弹簧的力就能吸住了,有时可能电压低一点力不够,也有可能接触器使用时间长了有阻力。

网友E:
按规格使用吧

网友F:
用的时候肯定吸合时间不长,长了肯定会烧。

网友G:
吸合力不够啊

网友H:
还能这么玩,装的人是个二把手吧

网友I:
上传的图片是更换过的接触器?线圈是380的啊

网友J:
380V 还不烧线圈啊

网友K:
他的是电压不够啊各位。

网友L:
像这样的问题应该立即纠正。继续坚持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M:
可查一下接触器的吸合电压范围,或者可能是其参数的分散性。

网友N:
380你用220带,本身就是错误啊。

网友O:
违规操作迟早会烧。

网友P:
装的人没看线圈电压就装上去了

网友Q:
要是国产的估计早就坏了

网友R:
接触器的吸合电压一般要达到额定电压的80%以上,而保持电压只需额定电压的70-40%,一般40%以下就会释放了。

网友S:
赶紧换回来吧

网友T:
量下电压就知道了啊!早点换掉吧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传的图片是更换过的接触器?线圈是380的啊
是的,还用了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N:
380你用220带,本身就是错误啊。
我知道是错的,但开始能用就没注意,后来吸合不了才发现是380的!

网友U:
吸合力不够但达到了吸合电压,知道故障原因处理才是正事

网友V:
知道问题就改过来呗,还在纠结这个干嘛。

网友W:
这个状况在电源电压偏高的地方可以发生,但是不能保证每次正常吸合,频繁动作也不可以,会一直乱跳

网友X:
这个:DC24V接触器我将线圈电源接反,发现按压接触器可以吸合工作,这个才是郁闷哇

网友Y:
我也犯过这种错误。
当时负载是380V的,以为标识的是负载。就选错了。
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儿了

网友Y:
当时情况是:刚去调试,正常运行。等工厂的设备都启动后,接触器线圈得电后,“啪啪啪”吸合不上,螺丝刀轻轻捅一下,就吸合上了。后来才发现问题所在。
刚开始,工厂电压偏高,230V左右,吸合没问题。当设备都运转,电压降至210V左右,就吸合不可靠了。
标称的380V,在百分之80也就是300V左右,是能保证可靠吸合的,这都是接触器的行业标准。低于80%就不能保证了。也可能吸合,也可能吸合不了。释放电压也是如此。

网友Z:
380接220还好!220接380就更有意思了

网友AA:
正常情况下吸合不了或吸合困难,人工推下可吸合,时间长了,线圈会烧!

网友AB:
回复 网友AA:
220的电压接380的线圈。吸合不给力。380的电压接220的线圈。马上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