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无输出故障

楼主(2016-07-27):
昨天遇到一个故障,锅炉房设备运行当中突然停机,之前一切正常。检查发现plc输入指示灯在操作旋钮时,能正常显示,输出指示灯不亮,就是全部无输出,检查半天,电源,接地,急停按钮,联机旋钮等,检查没发现故障原因。打电话问设计人员,说是查下图再给回话。

后来老板来了,敲了下压力表就好了,打电话给原设计人员,人家说绝对不可能。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楼主:
我后来打电话给设计安装人员,问人家是不是设计了压力表异常,就阻断输出的程序,可是人家说绝对没有,那怎么解释这个故障呢?压力表输入是x1x2对应下上限。

网友A:
看看梯形图就明白了

网友B:
看了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C:
没有程序猜不准的。

网友D:
难道没有配置报警显示系统

网友E:
没有看程序只能猜
你老板这样弄下就可以可能是信号触点不好引起的

网友F:
既然老板敲了敲压力表就好了,是不是代表X1,X2输入有可能接触不良?个人意见。

网友G:
老款的三菱PLC控制器,即使程序加密,也可以读出程序阅读后,做维修指导思路。
如果你没有条件或者连笔记本电脑都没有或者摸都没摸过的话,这句话算我白说。

网友H:
通过程序分析问题吧  这样猜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I:
一般PLC突然全无输入输出这些,大部分是引入了不该引入的0V,24V这些,特别是0V,这样会造成PLC内部一些错误,

网友J:
一定要找出原因的话,就把程序读出来再分析。

网友K:
应该是一种安全保护吧!锅炉压力不正常很危险的,厂家在找借口自己搞不定就找理由!

网友L:
没程序猜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老板敲了敲压力表就好了,是不是代表X1,X2输入有可能接触不良?个人意见。
程序暂时无法读取,无法看梯形图来分析,但是设计着坚持说x1和x2就是压力表上下限输入误输入不会导致plc停止输出。

网友M:
自己不会读取程序看看

网友N:
压力信号丢失导致的机器保护停机?

网友O:
压力表触点接触不良,导致检测不到压力信号而停机。

网友P:
可以记一下 正常情况下X1、X2的状态,供比较。

网友Q:
压力表触点粘连。

网友R:
楼主找设备厂家要梯形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压力信号丢失导致的机器保护停机?
是不是压力表触点短路,信号同时输入低压高压两个信号,导致plc程序出错或是保护了吧?

网友S:
给个信号x1、x2试试!

网友T:
压力表的触点没有看一下有没有锈迹或接触不良的现象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Q:
压力表触点粘连。

压力表触点粘连也不会导致PLC停止输出吧,只是会报警,部分停止工作吧

网友V:
现场处理问题不能按照理论去做,三菱的PLC这样的问题更要检查传感器的电源,特别的这种用内部电源的

网友W:
这个问题不是很复杂,如感觉是压力表接点问题,可将X1 X2输入端线拆除,看看是不是和之前故障相同,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压力表节点经常处在高与低之间,X1 X2都没有输入信号的!仔细检查一下311 313线路,及PLC电源供给部分,你说的这种情况很符合PLC短时间失去工作电源,后又恢复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W:
这个问题不是很复杂,如感觉是压力表接点问题,可将X1 X2输入端线拆除,看看是不是和之前故障相同,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压力表节点经常处在高与低之间,X1 X2都没有输入信号的!仔细检查一下311 313线路,及PLC电源供给部分,你说的这种情况很符合PLC短时间失去工作电源,后又恢复了!
线路问题最多最大

网友Y:
程式问题,禁止所有输出了。

网友Z:
那得看看程序。

网友AA:
应该是以前出现过多次了

网友AB:
压力超限,所有输出就停止. 或程序设计人员留了一手:到达某特定时间所有输出禁止...

网友AC:
就是程序问题,重新下载就ok

网友AD:
压力表上有触点么???

网友AE:
程序禁止了输出

楼主:
今天换了个新电接点压力表,结果出问题了,低压可以自启动,高压不停,比原来麻烦了。原来是高压停,低压不自起。
想起之前的故障,短接上下限接点,结果也没有出现前次的故障,搞不懂了。

查了线路也正常,压力表上下限接点也正常,怎么办呢?

读取程序没有电缆,没办法操作。

网友AF:
回复 网友AA:
该有的电缆还是需要提前买的,不要等出问题了

网友AG:
还是得看看程序,在线监测最简单明了!

网友AA:
怀疑压力表与原始安装的不一至,

楼主:
今天上午,问题终于解决。原来设计时,电接点压力表的三根线和另外一路传感器的交流电源两根线采用的是同一根五芯电缆。而电缆被多次扭折,导致上限电接点线中间断路,而与电源线走一起,使上限电线带感应电,plc有时出现错误。

前面出现断线后,前任电工没有更换电缆却取消下限,用下限的电接点线取代了上限电接点,中间重新接个接头,plc端未改,导致检修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