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plc,这两个地方的都是什么意思啊,求助 ,这个vw0又是什么啊

楼主(2016-07-27):
(无正文)

网友A:
字寄存器vw 双字vd 这是基础,看书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图那个sbr-1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那个sbr-1看不懂
子程序里面去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的功能是什么,什么作用啊

网友C:
调用子程序
看你的子程序

网友D:
调用子程序。

网友E:
不明白的可以点击帮助看看

网友F:
Sbr是子程序,vw0是寄存器地址。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还是先看看手册,再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