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不知道ACS800有没有摆频功能,没有的话想用外接PLC控制,通过HMI-PLC-ABB进行通讯,我想知道怎么找到ABB的这个频率控制模块地址,如何编写程序通过外部解决摆频的功能,请教各位老鸟!!!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摆频什么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要频率在一个范围内摆动,而不是两个固定值

网友B:
摆频功能西门子的传动控制有,直流和交流控制器(工程型的)都有此功能。ABB的ACS800宏没有吗?如果没有,好像需要联系ABB的技术支持,由他们协助你实现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好像除了ABB其他的都有摆频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以设定频率为中心上下摆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通过外界PLC控制,该怎么进行通讯,我是个新手,说错了的话请谅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通过外界PLC控制,该怎么进行通讯,我是个新手,说错了的话请谅解
没接触过摆频的变频器。
摆频功能的调用,如果变频器本体支持外部多功能端子排的接线端口来使用开关量信号进行控制的话,直接增加一个旋钮开关即可。如果只能是通过变频器内部的系统参数调用的话,需要:1、变频器本体拥有RS485通讯端口或者工业以太网通讯端口。2、变频器本体支持通过本体的通讯端口修改系统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虽然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我们都是用以太网控制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8楼的意思是说,ACS800有两种通讯模式,一种是USS通讯,一种是工业以太网通讯。支持以太网通讯的PLC,都可以和它通讯呀。协议是公共的。具体的可以问ABB的技术支持嘛。对于摆频控制,看看她他们能给你定制这个功能不?

我没有过ABB的变频器。

网友D:
纺织行业用的多;
有些品牌有专用的带摆频功能的系列;

网友E:
摆频是很基本的功能,具体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E:
ABB没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现在用的就是ABB的ACS800,我知道汇川和英威腾都有摆频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用RPBA-01适配器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通过外界PLC控制,该怎么进行通讯,我是个新手,说错了的话请谅解
没接触过摆频的变频器。
摆频功能的调用,如果变频器本体支持外部多功能端子排的接线端口来使用开关量信号进行控制的话,直接增加一个旋钮开关即可。如果只能是通过变频器内部的系统参数调用的话,需要:1、变频器本体拥有RS485通讯端口或者工业以太网通讯端口。2、变频器本体支持通过本体的通讯端口修改系统参数。
用多段速配合加减速时间不知道能实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