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柜子仪表一般都采用哪种显示比较多,总线仪表还是指针表或者数码显示表直接检测数据的哪种?经济?有效?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好回答。各有各的用途,根据自己的设计情况定。
指针仪表主要就是现场查看,仪表都是电压,电流吧就查看柜子里面的电压电流供电数据是否正常,不需要进控制系统的参数可以选这个。另一种就是自己采集数据并数字显示,有些也支持通讯,可以送到主控系统。但是如果采集的传感器没有显示,仅仅是物理层,到那时又想显示在柜子上,操作工要关注的重要数据,那就可以采用一些支持总线的仪表,或者PLC可以控制的控制。目前一般都是MODBUS仪表或者PROFIBUS仪表。直接显示PLC内部数据(也就是传感器来的数据)显示在仪表上。

网友B:
这是逼着出广告的节奏啊

网友C:
现在数字的多吧。

网友D:
这问题问的

网友E:
有点自问自答的意思。
一般来说,控制面板的布局和所需要显示的参数,都是由客户进行指定的。至于仪表的显示模式,模拟还是数值,客户也会指定。然后就是选型了,仪表的接口模式客户是不会去做详细说明的,直接使用预算资金进行限制你的选型投资。

网友F:
直接数字显示比指针好,个人感觉

网友G:
现在还是建议使用多功能电表
这样客户要的都会满足
后期改造比较麻烦

网友H:
显示屏是以后的大方向,现在单个数字板也大量使用

网友I:
觉得 各有各的用途,什么场合用什么表。

网友J(2017-09-09):
这个不好回答,数显的比较多,电压、电流之类的就是指针的比较多了,还是要看具体需求了。

网友K(2018-10-08):
数显多功能仪表或者电量监测模块,都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