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SELV大家能给讲讲么:安全的低压电路,详细点

网友A:
安全的低压线路?只有用于控制系统的安全组件吧,比如安全继电器,安全PLC模块。
低压线路的安全,全靠设计者对于导致人身触电身亡的可能情况作出预防。

网友B:
安全的低压电器  安全门锁 安全光幕 急停 安全拉绳开关。。。

网友C:
我以为你要讲,结果一看流汗!

网友D:
楼主没有讲呀,我也以为你要给讲讲呢。

网友E:
SELV不是“安全的低压电路”,而是“安全特低电压”,这是一个系列的小规定限值电压。

按IEC标准,将小规定限值的电压统称为特低电压,简称为ELV。

特低电压可分为:

SELV——安全特低电压。该电压值作为不接地系统的电击防护,用于具有严重电击危险性的场所,如游泳池、娱乐场等,作为主要或唯一的电击防护措施。

PELV——保护特低电压。可做为保护接地系统的电击防护,用于一般危险场所,通常是在配置了其他电击防护措施的前提下,为了更安全而采用的防护。这部分就是指我们常说的“安全电压”。

FELV——功能特低电压。是指因使用功能(而非电击防护)的原因而采用的特低电压,,使用FELV的设备很多,如电源外置的的笔记本计算机、电焊枪。

具体请找GB/T 3805——2008《特低电压(ELV)限值》这个国家标准看吧!

网友F:
提倡依据标准讨论问题,特对5楼加分予以肯定
顶楼的“详细点”,顺着看下来,可以有祈使句的味道,似与主题语境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