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本文将在低压系统中讨论。

什么叫做开关?

开关,指的是能接通运行电流,并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承受故障电流(短路电流)的冲击的机械开关装置。

所以,隔离开关是开关、负荷开关是开关,断路器也是开关。

什么叫做隔离器?什么叫做隔离开关?

隔离器指的是能够隔离电路的器件。这里的隔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隔离器具有隔离电压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其断口必须要具有足够的开距,能够承受产品规定的冲击电压;其二,隔离器必须具有明确的断点。这里的断点指的是触头,不是指操作手柄。
注意上图中,我们看到开关上有窗口,窗口内就是触头。对于开关的闭合和打开,我们都能从窗口中一目了然的看到。

隔离开关就是具有隔离器功能的开关。

为了让其触头可视化,隔离开关的触头一般不带灭弧罩,或者带有很简单的灭弧罩。

也因此,隔离开关不允许带载拉闸。

隔离开关的参数:

额定电流In和额定电压Un。额定电流与温升有关,而额定电压则与开距有关。

由于隔离开关不具有分断能力,当发生短路后,它只能被动地承受短路电流的冲击。因此它必须具有如下短路参数: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也即隔离开关的热稳定性。它是隔离开关在1秒钟内承受的最大短路电流。

额定短路接通能力Icm,也即隔离开关的动稳定性。它是隔离开关能够承受的最大短路电流峰值。

下图是GB14048.3《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隔离器、隔离开关......》对隔离开关的解释:
下图是ABB的隔离开关参数:
仔细看上图的最右侧OETL隔离开关的参数。它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是80kA,额定短路合闸容量(短路接通能力)是176kA,两者之比是2.2。这说明了什么?

什么是负荷开关?

所谓负荷开关,就是将熔断器安装在隔离开关动触头的刀臂上,由此构建的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叫做负荷开关。

由于安装了熔断器,因此负荷开关具有短路分断能力。由于这里的短路分断能力是熔断器提供的,所以又叫做截断电流。

我们假设负荷开关控制了一台电机,现在电机因为某种原因其中一相出现短路,对应的熔断器熔断,另外两相的电流激增。如果这台负荷开关能自动分断的话,那么负荷开关的触头(注意,不是熔断器)将出现很大的电流,有可能烧毁负荷开关的触头。这种电流叫做转移电流。

也因此,低压负荷开关不允许自动分闸。

什么是断路器?

断路器也是一种开关,但断路器可以分断过电流,也即过载电流和短路电流。

因此,断路器必须具有开关的若干参数,也必须具有开断短路电流的参数。

断路器具有与开关相同的参数包括:

1)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2)短时耐受电流和短路接通能力。

这两个值前者叫做开关的热稳定性,后者叫做开关的动稳定性。

断路器与开关不同的参数:

1)五种基本脱扣器及其脱扣曲线

五种脱扣器包括过载保护热脱扣器、短路保护磁脱扣器、欠压脱扣器、分励脱扣器和接地故障保护脱扣器。

我们来看看ABB断路器的脱扣器说明,如下:
各参数的具体门限值和时间值:
以过载保护为例,我们看到它的门限整定值从0.4倍额定电流一直到1倍额定电流可调。

我们再来看看断路器其它的保护功能:
显然,这些功能远远超过普通的开关,也因此,断路器的应用才会如此普遍。

许多朋友们对熔断器开关似乎有点认识不清,来个感官认识,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

高压的负荷开关,当熔断器熔断时,它的撞击器会撞击脱扣机构实现脱扣。脱扣机构一般采取弹簧操作机构,简称弹操。由于转移电流的原因,高压负荷开关需要配套灭弧装置。

低压的负荷开关,我们从上图中看到,是没有任何灭弧装置的。低压负荷开关,除了利用熔断器内部的细沙灭弧外,完全不具有熄灭转移电流电弧的能力。因此,低压负荷开关不允许自动脱扣跳闸。

再来看看高压负荷开关:
我们看到,高压负荷开关的开关在上,熔断器在下。因此从低压的命名方式来看,高压负荷开关应当是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

所以,在认识和使用开关电器时,一定要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来认识它。

提个问题:

下图是GIS,也即应用于高压的组合电器:
请问GIS是开关熔断器?还是熔断器开关?

以下是百度上的说明:

GIS(GAS INSULATED SWITCHGEAR)是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的英文简称。GIS由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开关、互感器、避雷器、母线、连接件和出线终端等组成,这些设备或部件全部封闭在金属接地的外壳中,在其内部充有一定压力的SF6绝缘气体,故也称SF6全封闭组合器。

搞不清楚没关系,只要记得:

1)高压电器远比低压电器复杂。因此,不要把高压电器的概念应用到低压电器中,也不要把低压电器的概念推广到高压电器中。

2)高压电器中的组合电器是可以分闸的,但低压电器中的开关熔断器/熔断器开关却不允许自动分闸。

选自微信订阅号:机械工业出版社E视界

楼主:
关注微信订阅号:机械工业出版社E视界
查看更多专业知识

网友A:
张大神在知乎很火的

网友B:
楼主是介绍这本书啊

网友C:
正好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D:
看来,此处开关的概念,有默认前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张老师是我们出版社的作者,以后小编会经常整理一些张老师的文章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编貌似没有提到张老师的书啊,难道你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注微信订阅号:机械工业出版社E视界
查看更多专业知识
什么是负荷开关?

所谓负荷开关,就是将熔断器安装在隔离开关动触头的刀臂上,由此构建的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叫做负荷开关。

由于安装了熔断器,因此负荷开关具有短路分断能力。由于这里的短路分断能力是熔断器提供的,所以又叫做截断电流。

我们假设负荷开关控制了一台电机,现在电机因为某种原因其中一相出现短路,对应的熔断器熔断,另外两相的电流激增。如果这台负荷开关能自动分断的话,那么负荷开关的触头(注意,不是熔断器)将出现很大的电流,有可能烧毁负荷开关的触头。这种电流叫做转移电流。

也因此,低压负荷开关不允许自动分闸。
--------------------------------------------------------------------------------------------------------
看到这里我没住下看了!负荷开关这样定义不知道是那本书上说的!
首先负荷开关要具有一定的灭弧能力,仅仅一个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合,只能说是刀熔闸刀或刀熔开关
第二,负荷开关只具有分断正常负载电流能力,不具备分断短路电流能力!熔断器的保护不属于这里所说的能力!只能说是借用!
第三!低压负荷开关具有自动跳闸功能!

网友F:
误人子弟的写手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如此评价。不如去知乎和作者论战一番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说的这个我们编辑特意问张白帆老师,文中的表述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楼上的那位网友的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请不要因为其他人的不同看法而否定一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我们编辑特意问张白帆老师,文中的表述是没问题的。
首先肯定的是通过你的贴子让我再次认真地看了关于负荷开关的定义!学习的过程在于实事求是,而不是盲从!也不能问题发生分岐时说:这是某某说的,感觉有点不负责任的表现!专家也有口误或表达不清的时候,这不是不信任,而是本着求是有态度!
再次回到问题点上:所谓负荷开关,就是将熔断器安装在隔离开关动触头的刀臂上,由此构建的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叫做负荷开关。
请原谅我有点抠字眼,但是没办法,对一个东东下一个定义就得要经得住抠字眼.......
以下是你说的隔离开关及负荷开关的定义:
1.隔离开关就是具有隔离器功能的开关。为了让其触头可视化,隔离开关的触头一般不带灭弧罩,或者带有很简单的灭弧罩。也因此,隔离开关不允许带载拉闸
2[U].所谓负荷开关,就是将熔断器安装在隔离开关动触头的刀臂上,由此构建的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叫做负荷开关。
--------------------------------------------------------------------------------------------------------
不难看出,这两点是自相茅盾的
理由是:在隔离开关刀臂上加熔断器也仅仅是具有短路的一种保护,但加上熔断器对隔离开关正常带载的开合,是毫无帮助的,简单的说,熔断器在正常的电流范围内,没有灭弧能力,此时若隔离开关的刀口就算是弧光短路,熔断器也只能干着急,因为熔断器在刀口的下游!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张白帆老师的回答:这位网友把高压负荷开关和低压负荷开关给弄混了,他讲的是高压负荷开关的功能。当发生三相短路时,其中某相的电流最大,负荷开关的熔断器将对此相实施熔断操作。熔断器熔断后,触发弹簧操作机构,让负荷开关跳闸。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另外两相的电流仍然很大,这个电流被称为转移电流。转移电流虽然不能让熔断器熔断,但它的开断会严重烧蚀负荷开关的触头。因此,高压负荷开关具有相关的灭弧装置,实施跳闸时的灭弧。低压负荷开关不具有分断转移电流的能力,也不允许在首开相动作后触发负荷开关跳闸。具体见国家标准GB14048.4《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4部分:隔离器、……熔断器组合开关》
不知是否能解释您的问题?

网友F:
我看了早期(上世纪中叶)电工手册负荷开关定义,发现这个说的就是垃圾表述:纯粹误人子弟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文章第一行就已经写明了,此文在低压系统中讨论,如果您认为文章内容有误,不妨提出您的看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我们编辑特意问张白帆老师,文中的表述是没问题的。
现在的为了骗钱或者骗资历资质,根本就是自造知识,社会悲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如果您认为我说的是错误的,那您就还按您的理解去做吧,我们无法强求所有人都认同,对于错误之处欢迎您指出,并拿出您的依据,如果您无法证明,也请您尊重文章作者的汗水。

网友G:
关注微信号去看看!

网友F:
目前的那些所谓教科书资料漏洞百出,以至于每个人为了自己目的随意编造资料,这个真是时代的悲哀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在我的印象中,具有一定灭弧功能(分断正常负载电流能力)的手动操作开关,也有称负荷开关的;有明显断开点的负荷开关,也是隔离电器。
但我没有注意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年来的标准、产品,亦不知现在的使用习惯,以及还有不有以往的产品。

当然,有关概念,应当依照现有有效标准,我的印象不一定准确。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我还是那句话,不主张使用简单、粗略的判断式或义愤式语言,来回复帖子。

我没有仔细看顶楼的文章,也不了解现有相关标准、以及相关电器的应用情况,因此做不出合适的判断;
也许,顶楼的文章,因字数的关系、或者认为读者应当会知道等原因,没有明确示出某种限定范围,而造成了理解上的出入。

但帖子中对概念的讨论,我个人表示支持。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现在所有高压负荷开关均如此(或者现在只允许使用该类型的高压负荷开关),还是存在这样一种高压负荷开关。

另,20楼的个别字眼,不是很适宜;例如“公道自在人心”,不大适于作为技术讨论用语,而应以标准和实际应用为依据。
此外,否认或者质疑(即使是不准确的),不一定是不尊重作者。

不少人读过“机械工业出版社”的书,“机械工业出版社”也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
所以,读者重视以其名发布的文章的质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当之处,还请楼主谅解!

网友E:
回复 网友H:
呵呵,还是你的语言温和,逻辑性强,也很全面!但对于负荷开关定义为:隔离开关+熔断器就是负荷开关我还是有看法的!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对楼主我想说的是,标准也有不全面的,搞电气的首先尊重有关标准,但不能迷信标准!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标准必须依从,因为产品是需符合标准的,但存在一个解读准确的问题;但现在标准繁多,加上不断地修改、补充,要作全面深入的了解熟悉,非标准化工作者已变得不容易。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文献翻译的原因,或者是为了描述更为客观、更为“准确”、更为一般化等原因,有些“标准”的用语变得很绕口、甚至感到明确的变成了隐晦的,不习惯的话,阅读理解起来也不容易。
   不管怎样,标准是讨论问题的基点,再以技术知识、实践经验等为依托。

   在“GB 14048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似未见有负荷开关的描述(见其标准名称)。
   另查得有“GB 16926-2009 交流高压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看名称,叙述的应当是一种组合电器“交流高压负荷开关+熔断器”,但不能据此认为“交流高压负荷开关”只有这一种。
   而“GB3804 3.6kV~40.5kV 高压交流负荷开关”中,对高压负荷开关的定义是:
能够在回路正常条件(也可包括规定的过载条件)下关合、承载和开断电流以及在规定的异常回路条件(如短路)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电流的开关装置。其中又有“隔离负荷开关”:
在断开位置,能满足对隔离开关所规定的隔离要求的一种负荷开关。
   因此,不能认为“高压负荷开关”需含有熔断器;当然,我只是通过网络搜索粗略看了一下,理解上难以准确。

网友F:
目前百度的那些知识本来就是个人上传,很多漏洞百出甚至与标准相悖者大有存在,可是顶楼居然以此为标准,只能说完全属于后时代的悲哀:
居然造就了这么多这么大型错误错误知识,真不知咱们后代该以哪些为标准呢??
张白饭大师:请给我们的后代一条活路好吗??
俺求你不要误人一辈子行吗??

网友I:
不错的东西了

网友J:
我觉的有些人真的没意思、你反驳的观点倒是拿出来呀、只会说不对、你倒是把经过说出来相关标准说出来也好让大家服吧。我觉的只有自身知识实力达到一定水平才能说这些、总之要让大家服。张老师的书写得不错也学了很多、知乎上都有张老师的帖子、还有旺点电气。不服的可以去知乎和张老师私聊。

网友H:
   28楼该扣1分:
   1. 前面已经有过提示,却在此处又再次用语不当;
   2. 把老人的一句话,左说右说,又没说出点名堂,只是给自己画像而已;
   3. 对张先生的称呼不尊——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前面一句,所言对他人答复、所见资料需予以甄别,倒说得有理)

   30楼,明知他人言语不当,却还掺和进来——本来,可以如你所说,以技术知识参与讨论的。
   另,参与讨论,并不一定需知识实力达到一定水平,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疑问等,都可以;亦可通过查找有关资料、通过思考,而提出自己的意见。
   对30楼暂不扣分。
   (30楼亦可能,是因为看到不宜现象而善意指出,但在此处不宜;前面“掺和”一词语义可能过重,但不修改)

注:
   请不要在该帖与我辩论,否则删帖;
   作说明可以,在“无所不谈”辩论可以,但此处,不辩论与主题无关的问题。

引用 网友J:
我觉的有些人真的没意思、你反驳的观点倒是拿出来呀、只会说不对、你倒是把经过说出来相关标准说出来也好让大家服吧。我觉的只有自身知识实力达到一定水平才能说这些、总之要让大家服。张老师的书写得不错也学了很多、知乎上都有张老师的帖子、还有旺点电气。不服的可以去知乎和张老师私聊。

网友K:
请对照下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