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为什么置为M35.有时候不好?

楼主(2016-07-27):
台达PLC,为什么置位M35.有时候不好?程序见附件

网友A:
V2.37打不开你的程序

网友B:
台达低档的PLC就是有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用WPLSoft 2.41版本或ISPSoft 2.06版本都可以打开。

楼主:
请大家看看程序那有问题,谢谢

网友D:
一般性的原因,一个是执行条件未能满足,一个是置位后可能被复位了;比如,可观察T8是否接通了。
程序可以保存为低版本号的。

网友E:
建议还是仔细查找该继电器线圈的复位有几个位置,尤其是批处理的复位更加要注意

网友F(2016-09-12):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加T8来延时接通?如果在延时中,前面的条件没有了,或电机刹车没停到,过冲了,M34=OFF,那就不会置位M35,如果T8没有其它用处,建议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