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台达B系列原故障整流桥炸坏开关电源也烧坏的,维修好开关电源后,最开始插上主板开关电源主继电器会不停吸合 断开,给电源板供电DC540V驱动电压会逐渐下降,怀疑电容失容稳压二极管失效更换后还是这个情况,我应该着重从哪里入手

网友A:
5v电源是否正常?几路驱动电压是多少?

网友B:
电源电压多少是否有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uc2842 5v输出电压正常 各组驱动电压稳定的时候有8.2V 会慢慢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B:
UC2842输入14V会有跳动输出5V 有时候输出电压会下降

网友B:
如果5V稳定,而其余电压变小。把采样回路的整流管换掉试试也许是性能不良,管压降变小,导致调节占空比把其他回路的电压变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问题找到了 整流二极管的问题 压降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