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6-07-27):
请问在顺序控制继电器中不能在不同的程序中使用相同的S位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编个程序还影响了我原来编的程序吗?

网友A:
。。。。你在一个程序段中用了一个S位

               又在另一个程序段中用同一个S
              位,那控制上面以哪个为准?可能
              乱套啊!

网友B:
应该是不重复输出双线圈类似的意思吧

网友C:
类似于双线圈输出,PLC以那个为准?

网友D:
尽量避免双线圈吧  按照程序扫描规则 始终只有最后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