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安川A1000系列37KW变频器一台,用于龙门吊车的两侧行走驱动,大雨过后变频器上电就显示OPE01。现在将其U,V,W接线脱开还是如此,该代码不可复位。OPE01除了额定容量不匹配之外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请知道的师傅告诉一下。

网友A:
变频器坏了。建议送修,送修之前可以先打按传动400电话。我现在这里没手册了,不好帮你判定了

网友B:
带不带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