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一个显示用一个控制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温控器本来就是显示控制一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影响精度吗

网友B:
可以并接,两个温控器显示温值是一样的,精度到底多少没校正过不清楚,反正一般用途没问题吧

网友C:
只作为显示问题不大的

网友D:
理论上是可行的!
楼主去实际验证吧!

网友E:
怎么并,加其他线会影响精度吗,楼主试了说一声!

网友F:
可以试一试,但对测量精度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G:
这样用过,没觉得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G:
百度上说会有电流分流温度不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有点误差,实际35度.接两个控制器后37.2度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点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小的误差

网友H:
我用过,没有影响,烘箱用,一个温控控制锅炉,一个显示方便工人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误差我刚试过了

网友I:
一只PT100热电阻供两台温控器是不行的,从11楼看楼主是试了。但愿不要把热电偶与热电阻搞混了,其测温原理是大不同的。

网友J:
应该1对1的, 一个控制用   另一个显示应该是为了检测,如果一个坏了,还有另一只,以免升温过高,造成其他物件损坏啊。

网友K:
用一个显示带触点开关的数显表就行啦

网友L:
请问热电偶就可以同时带动么,为什么?

网友M:
那干嘛不用带显示温度的温度控制仪?

网友M:
回复 网友L:
热电阻和热电偶测量温度是两个不同的原理,不能换用。

网友N:
有变送器,进一出二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请问热电偶就可以同时带动么,为什么?
一支热电偶接两台数字显示仪是可以的,原因是数字显示的输入级大多选择集成运算放大器,其输入阻抗较高,故分流所产生的影响很小。

网友O:
学习了,没这么用过。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P:
铂100是电阻测温,用的是电桥原理,两个电桥并一个电阻上,这么做没道理。现在的温控器,用一个即可。他既有自己的控制输出,也可以通过其他端口形式输出远端监控显示。何必要搞两个温控器并联呢?

网友Q:
应该不行吧,没有道理。

网友R:
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搞定的,为什么要用两个呢?!你可以把温控器远传不就行了吗?!

网友S:
可以,但是影响精度

网友T:
一个控制器都可以做到了,为什么用两个?
要不用一个接热电阻,同时使用它的输出地标准信号再接到另外一个仪表上

网友U:
用一入两出的温变试试

网友V:
用一个双支热电阻最简单。

网友W: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X:
楼主试过了吧,请问楼主是如何接的???建议楼主用一支双芯的。

网友Y(2016-12-19):
您好,这样是不可以取的,PT100温度采集方案现阶段有2种,一种是惠更斯电桥模式,一种是通过一个

恒流源注入给PT100,然后采集其传感器上产生的电压模式,不论哪种模式,传感器上都会有一个电流流

过,如果您使用的传感器并联在2个不同采集模块的采集通道,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某一个时刻

2个采集模块同时给PT100注入电流的情况发生。如果这2个采集模块供电端与采集端没有良好隔离,

有可能会出现烧毁其中一个模块恒流源的可能性(毕竟相当于2个电源并联一样,由于2恒流源输出可能不同会导致一个恒流源被倒灌)(即使暂时无问题,但是长久使用依旧存在损毁的风险。)
如需要使用模拟量采集模块,可以考虑我司研发的10通道模拟量采集模块,我们将为您提供稳定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技术支持做保障。

网友Z:
理论上是可以的,用6个端子两两短接,分别接到两个温控器上面,讲采集到的温度信号分写送到两个温控器上面

网友Z:
回复 网友Z:
这样不对的

网友AA:
买那种带就地显示的和远传的PT100温度计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