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符号是代表啥

楼主(2016-07-27):
这个图纸符号是代表啥

网友A:
漏电开关

网友B:
俗称断路器,,1P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纸符号是代表啥
是漏电断路器 画法严重错误 没见过。

网友D:
楼主哪里的图纸 第一次见这么画的

网友E:
1P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F:
是国外的图纸么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G:
查型号不像是漏电保护断路器,而且其左边有漏电保护器的画法。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可以是端子台.虚线左边是内部接线,开关出来先接盘内端子台,由端子台连接外部设备,方便接线查找.
毫无根据的猜想,勿喷.

网友I:
我感觉也像端子。

楼主:
我看了一下电气说明,是每房简的智能用电识别器。就是说单匹空开下面要经过这个用电识别器 ,从而可以限制被控的其它用电设备。起到断电的作用。

网友J:
不是国标的标注

网友K:
对照实物查一下,有些标示没那么标准

网友L:
这种断路器应该不是一般的断路器!

网友G:
电力紧张的时代,见过限制用电功率的装置;
估计虽号称智能,但也做不到在同时间内、同一“识别器”下的用电器,有的能开、有的不能开。

网友M:
没有见过这样的符号

网友N:
单P的断路器啊

网友O:
和现场实物对比看看是什么

网友P:
前面已有一个符号代表断路器了,这个符号在单P断路器后面,代表什么?好象没有见过此符号

网友Q:
楼主已在11楼给出了答案;图纸上的说明,是图纸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查看。
另外,11楼“单匹空开”的提法,可能不是很适合;其下所称“单P”的,倒还似乎说得过去。

18楼,简单复制17楼的文字,这是不提倡的;就该情况,曾经扣分提示过其他网友。
另,11楼以下的多个回复,弃11楼而不顾;这种情况,适当的时候,也可能采用扣分予以提示。

引用 网友N:
单P的断路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