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插补

楼主(2016-07-27):
各位老大,请教下问题,一个直线轴,一个旋转轴,能做圆弧插补吗,用在两轴磨齿上的,

网友A:
可以的  用什么系统呢?

楼主(2016-09-10):
回复 网友A:
想用PLC来做,可以不,还是要用到运动控制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试过  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