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汇川600伺服电机14.1KW走绝对位置时候,走一段时间就有误差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齿轮传动还是皮带传动?

网友B:
是不是脉冲累计误差

网友C:
闭环控制吧~

网友D:
有可能是机构的问题。
不带负载来回多次走有没有问题?

网友E(2016-09-02):
回复 网友D:
不带负载 怎么看有没有走偏

网友F:
有东西干扰了吧,把其他的所有都停掉,只让这个这个电机一直来回走看看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