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变压器选型

楼主(2016-07-27):
大家好,我这里有六台4.4kw的安川电机SGM7G-44A,两台1.3kw的安川SGM7G-13A,现在要选购一台伺服变压器给以上电机供电,请问各位我应该选多少kVA的变压器?是把所有电机的功率加起来再除以功率因数吗?如果是,那安川电机的功率因数是多少?拜谢各位!

网友A:
一般是选总功率的百分之八十,毕竟不会同时满载运行。

楼主:
您好,那是看图里面的这个电源容量然后加起来吗?还是总功率加起来除以功率因数?

网友B:
如果成本可以的话 选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