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1,零线断路以后零线为什么就带电了,在这种情况下零线接地了漏保会不会跳闸?
2,有什么方法测量火线是否接地了?(这里指的不是与地线接地。而是例如墙体,土地等)

网友A:
火线与墙体 土地碰到一起?

网友B:
零线断了
电路中有设备导致零线和火线联通了
所以就有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假如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懂了,那样零线接地了也会跳闸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假如是这样。
没办法检测

网友C:
火线接地就跳闸了

网友D:
问题一:零线断了带火叫回火,电压很高接近电源电压!不管零线是否断线,只要接地,漏保肯定要动作!
问题二:对于火线接触到非良性导体!最有效办法是通过兆欧表测量!

网友E:
单相的话,零线断开后,电压可能通过负载回到零线。

网友F:
因为电源是从火线流到零线的,成回路后形成电流。而零线断后虽然没有形成回路,但是电流已经流到零线的断头处,这只是个人理解。不对轻喷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1,零线断路以后零线为什么就带电了,在这种情况下零线接地了漏保会不会跳闸?
2,有什么方法测量火线是否接地了?(这里指的不是与地线接地。而是例如墙体,土地等)

1.因为零线断了后回不了地了,带电是火线通过负载过来的。应该不会跳。

2.如果构不成回路应该是测量不了

网友H:
要是前面接的是2p的漏电保护空开,火线接地肯定会跳闸,零线接地也一样。

网友I:
1、因为耗电电器在电源开关开启的状态下,在电路中近似于是一个电阻,是能够将火线的电压传导到零线的断线头处的。这种情况下,要看零线的接地端点是在断线口的前面,还是断线口的后面,如果是后面,不会跳闸,原因自己去揣摩。

2、火线接地,或者接触了部分物体导致物体全身带电,这个检测的手段太多了,电工常用的测电笔就是一个检测手段。如果手中只有万用表,有的万用表有火线检测的档位,也可以进行检测。

网友J:
前端加个漏报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要看情况!
单相开关有些时候零线接地不一定会跳闸

网友K:
零线断了在负载接通时零线才有电而且不会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是1P+N的漏保就不会跳闸了对吗。

网友L:
电源开关是漏保,不管是火线还是零线接地,漏电电流超过漏保的额定动作电流,漏保就会动作分闸。零线接地的要有负载(比如打开了一盏灯)且漏电电流超过漏保额定动作电流,漏保会动作分闸。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我想问的意思是在断电的情况下使用什么方法来测量可以判断线路(不管是火线或是零线)与墙体或大地导通了。比如:有一段线路是墙内埋设有漏电短路现象,漏保合不上。用万用表,摇表测量火,零,地。三根互相不导通。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出是哪一根电线是与墙体导通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的意思是在断电的情况下使用什么方法来测量可以判断线路(不管是火线或是零线)与墙体或大地导通了。比如:有一段线路是墙内埋设有漏电短路现象,漏保合不上。用万用表,摇表测量火,零,地。三根互相不导通。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出是哪一根电线是与墙体导通了。
想了个蠢办法,把漏保后的线拆掉看看能合上不?如果可以,再分别把火零地一条条单独接线出来再和其他两条一起接负载,看能合上漏保不,如果某一条合不上,可以判断它和墙体接触了吗?当然,可能要接很长的线,毕竟可能断线处在离漏保很远的一处也有可能,可能要在每个负载处都试一下,不知道我说得够明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M:
好的,谢谢。就是分别充当一下火线。

网友N:
回复 网友A:
以电灯泡为例,电灯泡可以认为就是一个电阻,一端接火线,一端接零线,如果零线断线了,这时候火线上开关又是接通的,那么从开关到零线断开的之间的线路都会带电,而且从电灯泡到零线断线的地方,电压会有下降,因为电阻分压了,换成其他设备,也类似分析,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以电灯泡为例,电灯泡可以认为就是一个电阻,一端接火线,一端接零线,如果零线断线了,这时候火线上开关又是接通的,那么从开关到零线断开的之间的线路都会带电,而且从电灯泡到零线断线的地方,电压会有下降,因为电阻分压了,换成其他设备,也类似分析,明白?
莫名其妙

网友O:
摇表测火地电阻,没摇表情况下只好用数字200M档位测火低电阻。

网友P:
引用 网友Q:
……
莫名其妙
提示:
不宜简单使用判断性语句回复,可以说出个人见解、或者指出错误;
提倡使用技术性语言和技术性思维回答问题。

如果是其不该是回复1楼,亦可明确指出。

网友R:
假设你是没有地线的话、零线断了后面的单相设备无法工作、要是单跟火线对地放电、搭铁、绝缘损坏、零线上的电压接近190多、另外两相电压接近线电压、故障线路只有几十。

网友N:
回复 网友A:
不懂别瞎逼逼,有意见有疑问请尽管提,但是你回复莫名其妙是何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不懂别瞎逼逼,有意见有疑问请尽管提,但是你回复莫名其妙是何用意???
你能正常点吗?我在1楼问的楼主是不是要表达火线碰到墙体的问题,你无缘无故的引用后说了一大堆什么零线断了。。。你没感觉你的回答让人莫名其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Q:
……
莫名其妙
提示:
不宜简单使用判断性语句回复,可以说出个人见解、或者指出错误;
提倡使用技术性语言和技术性思维回答问题。

如果是其不该是回复1楼,亦可明确指出。
版主21楼引用我在1楼的回复,明显的答非所问,让人莫名其妙!

网友P:
回复 网友A:
是的,确实会有那样的感觉,当时我也注意到了(认为可能是回复时点错了);只是,我对论坛的用语,想严格一点,才指出来。
但是,26楼的回复明显过分了;而且,是在我指出了之后。
不计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是的,确实会有那样的感觉,当时我也注意到了(认为可能是回复时点错了);只是,我对论坛的用语,想严格一点,才指出来。
但是,26楼的回复明显过分了;而且,是在我指出了之后。
不计较吧。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跟他计较  我在后面也跟他解释了  希望能理解

网友N:
回复 网友A:
我回复的是第一个问题:零线断路以后零线为什么就带电了 ,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楼主的问题再发表评论好吗!

网友N:
回复 网友A:
你一定不知道零线断线是什么故障现象,才会做出如此评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我回复的是第一个问题:零线断路以后零线为什么就带电了 ,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楼主的问题再发表评论好吗!
我提的问题是针对第二个问题的  你引用后回复第一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你应该好好看看再引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你一定不知道零线断线是什么故障现象,才会做出如此评论
你能正常点吗?还是建议你抽时间去检查下    首先暂且不需要你来判断我是否知道零线断线的这种简单问题,再来说说我的评论,针对楼主第二个问题,火线碰地了如何检测,针对这个“地”的问题,平常所说的接地装置和平常普通墙体、大地等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慨念,所以提问想跟楼主确认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