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各位老师好!现在有一台 (台湾产)黑熊50吨钢丝绳电动葫芦一直烧电机,(电机用了十年了这两年各几个月就烧一次)现在烧了的电机缠绕了四次了(中间采购了一台新的电机用了一个月就烧掉了)这次缠绕的电机(22/7.5KW)我测量了电流只有9A(空载)重载19吨电流25A,现在领导要我给一个解决方案。 求求

网友A:
刹车你确定调整好了么

网友B:
确定负载和制动没有问题吗

网友C:
是不是锥形转子结构的电机,机械部分无毛病吗

楼主:
电磁刹车每次都没有烧。
不是锥形电机,变速箱里有一个失速刹车(这个刹车在工作状态下是打开的,拆除电机时它是制动的(吊钩吊重时电机拆掉重物不下滑)
现在是不是这台葫芦有设计缺陷呢?这台型号的葫芦是不是再出现上述故障后就会一直修不了呢?

网友D:
从开关到电机的接线,包括断路器、接触器都换掉!

网友E:
测下电流

楼主:
谁有台湾黑熊葫芦专业人士回复 谢谢

网友F:
找专业的人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机械问题,还是刹车问题要搞清楚,如果是机械问题,有多少电机都会烧了。

网友H:
直接找厂家啊

楼主:
刹车没问题。我怀疑是不是它的机械刹车有问题?(机械刹车在变速箱内高速齿轮上,当时拆开后这个机械刹车松动量大)

网友I:
7.5KW25A电流,过载严重。很容易烧吧?不知你以前怎么用的。测过电流没有。

网友J:
难到热保就没动作吗?烧这么多次也没检查下?

楼主:
我现在怀疑变速箱里面的失速刹车。失速刹车看上去磨损铁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