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7):
求助下各位高手,现在有一个需求需要实现3个12V电机,6个接近限位开关,共6个动作顺序完成,请问下如何实现。
比如电机1正转--电机2正转--电机3正转--电机3反转--电机2反转--电机1反转这样为1个循环。

目前我只能实现1个电机的正反转,3个电机就不会弄了,特在此向各位高手,求助下思路。
刚入门的新手,不慎感激!!!
---------------------------------------------------------------------------------------------------------
十分感谢 这个动作循环已经实现了
请问了高手,如何在一次循环中加入另外一套动作呢,同样的3个电机,6个限位。
也就是说这3电机6个限位,在一次循环中先后完成2套不同的动作。

一个循环包含动作1和动作2

动作1:电机1正转--电机2正转--电机3正转--电机3反转--电机2反转--电机1反转
动作2:电机1正转--电机3正转--电机2正转--电机2反转--电机3反转--电机1反转

楼主:
求各位高手给个思路吧
头都想昏了。。。。

网友A:
考虑用步进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儿吗?步进应该怎么控

网友B:
用PLC做,太容易了,假如每个马达从左往右运动,然后在从右往左运动,一次循环,简单写一下

网友C:
楼主是继电器控制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PLC做,太容易了,假如每个马达从左往右运动,然后在从右往左运动,一次循环,简单写一下

即使编制好程序给他,菜鸟级别的,还是会问:为什么这样编制呢?这个M8002是干什么用途的呢?为什么要使用它呢?不用它也可以吗?还有,为什么必须要用SET和RST指令呢?不用它也可以吗?
然后还没完呢,外部接线怎么制作呢?通电以后,会不会短路爆炸呢?乱摸有被触电的危险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D:
那就付费吧,去给他搞定

网友E:
电机带动什么东西,电机3什么时候反正?利用反正信号切换电源极性,控制电机启动。

网友F:
楼主电机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直流电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这个动作循环已经实现了
请问了高手,如何在一次循环中加入另外一套动作呢,同样的3个电机,6个限位。
也就是说这3电机6个限位,在一次循环中先后完成2套不同的动作。
一个循环包含动作1和动作2
动作1:电机1正转--电机2正转--电机3正转--电机3反转--电机2反转--电机1反转
动作2:电机1正转--电机3正转--电机2正转--电机2反转--电机3反转--电机1反转
十分感谢高手的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增加个切换开关,两个程序进行切换
【方案】
国际版《走近科学》,跟随FLIR T540热像仪揭开神秘山区的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个切换开关,两个程序进行切换
能具体点儿吗?谢谢!
是要写成2个子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