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请教毛工

楼主(2016-07-27):
一台三菱FR-A740 30KW变频器上电报OC1,驱动板单独上电EUVT低电压无法屏蔽。我想请教毛工,如何屏蔽EUVT,和OC1:

如果不屏蔽无法测试驱动。驱动板上的393 , 339 都测过,上电输出0V。驱动光偶,339,393 都换了,无效,还是报OC1

网友A:
N线。。。。。其他不说了,因为不是请教大家的,免得被人说自作聪明

网友B:
就是知道也不能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F740单板上电报 EUVT 已成功屏蔽   对就是N线的问题,M62301FP 的A1有2.5V左右电压。但是OC1像论坛上说的把上三桥驱动从MUC接到393和339输入的钳位二极管上,模拟正常输入,骗MUC。还是不行一样启动就报OC1.

网友C:
表示我路过了 学习下

楼主:
菱RF-A740报OC1已成功屏蔽,szh123456作者的方法可行,开机测试六路驱动,有一路没有输出,已成功修复。谢谢论坛上的各位老师。

网友D:
修的速度够快的了,学习了。

网友E(2016-11-27):
请假大师们 怎么样屏蔽 EUVT A740 11Kw

网友F:
修理去掉模块的驱动电源板,对“EUVT”(欠压)的屏蔽----N线:将模块整流部分的N脚焊盘和逆变部分的N脚焊盘、下桥的E脚焊盘短路即可!

网友G:
看来大家对三菱也不感觉到有什么神秘了,其实日系的机器大都有这样的电路,像三肯,日立等,在维修过程中只要多动些脑筋,理论结合实际,相信大家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E:
谢谢,如果直接去掉EUVT 继电器怎么吸合

网友H:
通过讨论和思考,解决了问题,坛友的一些帖子发挥了作用。真好啊。一个普通求助贴,变成了有价值有意义的好贴!

网友F:
单独修去掉IGBT和母线滤波板的驱动板,1、用AC380V加R-S端子;2、用DC520V加P-N端子;3、短接驱动板上的P-P座、N-N座(母线滤波板与驱动板连接点);4、短接下桥公共E-N焊盘;5、连接P-PS座和N-NS座;6、连接P-P1端子。
我将单独开一帖讲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来大家对三菱也不感觉到有什么神秘了,其实日系的机器大都有这样的电路,像三肯,日立等,在维修过程中只要多动些脑筋,理论结合实际,相信大家会有所收获的。
受益于沈老师的无私公开资料。在此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