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eplan p8库里有三个箱体,但不满足我的实际使用,求大神指点用什么软件绘制,绘制后该怎么导入eplan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eplan p8库里有三个箱体,但不满足我的实际使用,求大神指点用什么软件绘制,绘制后该怎么导入eplan中。
用3D制作软件绘制后保存为stp204格式,在EPLAN的3D布局空间导入,然后在定以每个零部件后生成宏即可使用,如果你们都用比较标准的电柜,威图有个软件可以直接生产3D柜体,异型的就要自己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