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大侠

楼主(2016-07-28):
我是个菜鸟,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侠,梯形图我还勉强能看懂,可是这个时序图怎么看啊??

网友A:
高电平低电平,可视为高的部分为ON,低的部分为OFF

网友B:
看时序图可以拿一根卡片挡住不需要看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某一时刻各个参数的状态了。

网友C:
每个时钟周期从上往下看,从输入得到输出,比如第一周期,m20满足x10和m21的条件,被置位,输出y10.

网友D:
就是代表0和1.

网友E:
应用场景例:
X010 普通按钮
Y010 照明灯

按钮按下:灯亮
松开按钮:保持灯亮
再次按下按钮:灯灭
松开按钮:保持灯灭

网友F:
楼上都给楼主很好的方法了

网友G:
单按钮控制启停、基数启动、偶数停止。

网友H:
这样的程序编的别扭。不适合理解

网友I:
我也是菜鸟,第一次发言。

网友J:
典型的二分频电路

楼主:
看你们说的这么热闹……我还是……不懂啊!我也知道高的就是高电平,就是1低的就是低电平,就是0。比如①,②往下看,就是x10是高电平,M20输出高电平,M21是低电平,Y10输出高电平,可是②③区间呢,好像……不太对啊?!

网友E:
时序图最左侧(①的左侧)画一根竖线,随着时间的流逝,竖线匀速向右移动,这样或许能好理解一些.

竖线到①时,输入信号[如果]变ON,输出信号[要求]变ON。此时可以暂不考虑其他内部元件变化。

竖线到①②之间时,反映的是时间的流逝,也就是输入信号[如果]不变,输出信号[要求]不变。此时可以暂不考虑其他内部元件变化。

竖线到②时,输入信号[如果]变OFF,输出信号[要求]保持ON。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过内部处理元件来实现。
并且,所设计的内部元件还要满足之前的逻辑。

竖线继续往右移动,按照输入信号变化,可以看到输出信号的[要求]。到达时序图最右端,就是一个循环。

网友K:
研究时序图,浪费时间. 简单的程序用不着,复杂的程序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