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28):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时代,人们的社会活动主要依靠对信息资源的开发、获取、传输与处理。传感器是现代科学的中枢神经系统,是获取自然领域中信息的主要途径与手段之一。它是指那些对被测对象的某一确定的信息具有感受与检出功能,并使之按照一定规律转换成与之对应的可输出信号的元器件或装置的总称。
一、什么是传感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有很多的技术词汇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时常令人产生误解。其中传感器就是一个很好例子。目前人们说的传感器是由是转换元件和敏感元件两个部分组成。其中转换元件是指传感器中将敏感元件感受或响应的被测量转换成适于传输或测量的电信号部分;敏感元件是指传感器中能够直接感受或响应被测量的部分。由于传感器的输出的通常都是十分微弱的信号,因此需要将其调制与放大。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短发展,人们又将这部分电路及电源等电路也一起装在传感器内部。这样,传感器就可以输出便于处理和传输的可用信号了。而在以往技术相对而言较落后的情况下,所谓的传感器是指的敏感元件,而变送器则是转换元件。
二、如何辨别变送器和传感器
传感器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是能够检测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的总称。当传感器的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是变送器。将物理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器件称之为传感器,而将非标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的仪器称之为变送器。一次仪表指的是现场测量仪表或基地控制表,二次仪表指利用一次表信号完成其他功能。
变送器和传感器共同构成自动控制的监测信号源。不同的传感器和相应的变送器组合在一起可以满足不同物理量的需求。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是由变送器来放大,将信号放大后以便于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传感器把非电物理量转换成电信号并把这些信号直接传送到变送器。还有一种变送器是将液位传感器里下部的水和上部蒸汽的冷凝水通过仪表管送到变送器的波纹管两侧,以波纹管两侧的差压带动机械放大装置用指针指示水位的一种远方仪表。此外,还有把电气模拟量变换成数字量的也可以叫变送器。
三、压力传感器及变送器容易出现的故障
压力传感器及变送器容易出现的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压力上去,变送器输也上不去。此种情况,先应检查压力接口是否漏气或者被堵住,如果确认不是,检查接线方式和检查电源,如电源正常则进行简单加压看输出是否变化,或者察看传感器零位是否有输出,若无变化则传感器已损坏,可能是仪表损坏或者
整个系统的其他环节的问题;第二种是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很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密封圈的问题。常见的是由于密封圈规格原因,传感器拧紧之后密封圈被压缩到传感器引压口里面堵塞传感器,加压时压力介质进不去,但在压力大时突然冲开密封圈,压力传感器受到压力而变化。排除这种故障的最佳方法是将传感器卸下,直接察看零位是否正常,若零位正常可更换密封圈再试;第三种是变送器输出信号不稳。这种故障有肯是压力源的问题。压力源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压力,很有可能是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不强、传感器本身振动很厉害和传感器故障;第四种是变送器与指针式压力表对照偏差大。出现偏差是正常的现象,确认正常的偏差范围即可;最后一种易出现的故障是微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对零位输出的影响。微差压变送器由于其测量范围很小,变送器中传感元件会影响到微差压变送器的输出。安装时应使变送器的压力敏感件轴向垂直于重力方向,安装固定后调整变送器零位到标准值。
四、压力传感器、变送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及维护1.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变送器在工艺管道上正确的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为获效得最佳的测量果,应注意注意几点情况。第一点是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第二点是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第三点是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第四点是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第五点是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第六点是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第七点是冬季发生冰冻时,按装在室外的变送器必需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第八点是接线时,将电缆穿过防水接头或绕性管并拧紧密封螺帽,以防雨水等通过电缆渗漏进变送器壳体内;第九点是测量液体压力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2.压力变送器的维护。对压力变送器要求每周检查一次,每个月检验一次,主要是清除仪器内的灰尘,对电器元件认真检查,对输出的电流值要经常校对,压力变送器内部是弱电,一定要同外界强电隔开。

网友A:
好文章     学习了

网友B:
压力变送器正规厂家的很扛使,强捡的根据规定一般一年校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