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储存问题

楼主(2016-07-28):
近来修改PLC程序发现内存不足,后计算容量发现还有90多万字节。此计算是选择的标准ROM,但是选择程序内存/软元件内存来计算的话只有17万多字节。现在要问的是标准rom和程序内存./软元件内的区别在哪?pLC程序印象中是写在标准ROM还是程序内存里?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大多数的CPU的参数里面会详细介绍的

网友B:
用默认的,通常是写在程序内存中。

网友C:
三菱的吗?

楼主:
三菱Q06的pLC

网友D:
三菱的程序记得别把源代码写进PLC里,那部分占大头。

网友E:
Q06是6万步吧!楼主程序多大

网友F:
一般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吧。没遇到过

网友G:
见过两万多步,三菱的。你的十几万步了?

网友H:
前两天用S7-1200 的1214C编程序    最后看了看 工作存储器用了98%

楼主:
只是写了程序呀,没有什么原代码?

楼主:
可能确实是内存不够!准备换10的